FOXCONN不能保存BIOSS

楼主(2015-07-29):
同行拿块主板来,看了下是富士康的,型号没有 找了半天之看到FOXCONN富士康的,集成显卡单桥的,起先说是能触发不能跑马,我就线修好了跑吗问题,可是修好了点亮,却问题来了,发现BIOS不能保存,量了电池有电3.01V以为可以了,可是开了会机再开下又一样BIOS没保存,拿下电池测发现只有1V多了,继续换还是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师兄们知道的给师妹个思路!!

网友:
不会这么快吧,3V插上,再取下成1V多了。是不是插电量的

网友A:
你真是女性,师妹,天天在发求助帖子, 说明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女性,师妹,天天在发求助帖子, 说明漏电

那也不会漏那么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女性,师妹,天天在发求助帖子, 说明漏电

漏电很快啊,开下亮机进系统再关机BIOS直接还原了,再测电池就1V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很快啊,开下亮机进系统再关机BIOS直接还原了,再测电池就1V多了

真比*精还快

网友:
换块电池还是一样的故障的话就差COMS电路吧可定有电容短路

网友A:
同意啊,比身寸精很快啊,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的电路

网友:
3V 变1V,COMS电路有漏电现象,而且很严重

网友:
这明明是双桥的板嘛?!

网友:
查看 肖特基2极冠,还有电池链接的电阻漏电噢噢噢噢

网友:
电池旁边不是还有两个电阻么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CMOS排针的电压有2.5V以上没有啊,如果你是拔了电源后BIOS不能保存,那就看一下电池的插座,及电路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问题或CMOS电路问题,换一个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啊,比身寸精很快啊,

咳咳,我路过什么都没看到,呵呵

网友:
电子拿掉,接可调电源看看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这个板子看外观很新啊   先换个电池座子,不行就差RTC电路,,可能单桥问题

网友:
这个姐姐很厉害。。修主板全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