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DELL N4030 示波器简单维修

楼主(2015-07-29):
一:联想B470
      无3V 5V 待机
      查无EN,
       EC_VCC 没有,
       EC_VCC 到3V_LDO 断线,
       接上后 EN  OK。
       仍然无3V 5V,
        电感处测量没有短路
        割开3V 5V(此板有断点)
        仍无
        示波器逮!

3V 正常!

5V波波是这个B样子的!
3V 5V MOS管对调,无效
5V输出滤波电容更好,OK!

二:DELL N4030
     几分钟掉电,温度不高
     吹显卡无效
     温控测温点逐一屏蔽,无效
     断开温控芯片SHUTDOWN信号,无效
     断开温控芯片到EC的 I2C信号,无效

      妈B的,看来方向错了

     【迅维】一搜,说是可以拉高RSMRST
     先测下这个信号吧………………
     用表打,始终3.3
     上波!
    把波波表笔连根线,焊到板子上
     开机 ,出去尿了一下再回来看结果

果然是他

按照【迅维】的方法,简单快捷
几分钟后…………
不掉电了,
但是暗屏了!
来简单的,把背光开启电路改一下,
OK!不掉电也不暗屏了。

网友A:
把波波表笔连根线,焊到板子上  焊到什么位置的  屙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波波表笔连根线,焊到板子上  焊到什么位置的  屙尿就好了

焊到测试点的位置,RSMRST的位置
因为掉电的出现,要好几分钟

所以顺便去尿了

网友:
看来不好修的板要多屙尿

网友B:
其实我想问下直接把rsmrst#拉到3.3v吗?这个是从哪里拉的3.3,如何延时不够也不行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宝贵的临床经验

网友:
哇咔咔,无可挑剔。我也来+2

网友:
太给力了!!!学习了..

网友C:
待机电压那边或者随便找个3.3上拉?

网友:
修掉电的还是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第二例应该就是待机方面的问题,3V电容坏了吗

网友:
改背光会闪屏吗

网友:
没看懂 波波表笔连根线ok   连的是哪里呀

网友D:
省了个EC, 但是暗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E:
第三张图,也没个对比,就单通道抓 的,虽然是掉了,可是也没什么参照性

网友:
没波波,,有些本子修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下直接把rsmrst#拉到3.3v吗?这个是从哪里拉的3.3,如何延时不够也不行的吧?

不需要延时
我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3V5V_PG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那边或者随便找个3.3上拉?

不需要延时
我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3V5V_PG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三张图,也没个对比,就单通道抓 的,虽然是掉了,可是也没什么参照性

不需要对比
正常触发亮机后,RSMRST有过下拉的动作,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了个EC, 但是暗屏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会引起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