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MS-7529Ver:1.1

楼主(2015-07-29):
今天不用上门,修修店里面的机器。一台公司用电脑上面贴着开机无显示。打开一看主板电容全爆了。心里笑了,换电容应该好了。主板拆了。通电试一下,自动上电,不跑码。换电容吧。。。几分钟后电容换好了。测试。晕。还是自动上电不跑码。测各组电压:
内存:1.93V
CPU:1.28V
总线:1.22V
   桥:1.27V
都正常。
望着店里的风扇想了下。开机自动上电呢。不正常,查绿线电压0.33V。(开机了当然被拉低)那里拉低呢。IO吧。F71882FG的IO。在论坛里面下了个主板的图纸,看到83脚PSon# .测试主板该脚0.33V,哦。难道IO拉低了绿线电压,回到图纸看了下,
PSon#去了两个地方,一个电源插座那里。一个U16B LM358的5脚前面的Q44.找到U16B LM358,跑线到Q44.把IO的83脚挑起。测试Q44(开始的时候错了)。正常。通电测试。主板不自动开机。也开不了机(废话)。测IO主板上的焊盘有5V。
换IO后正常。

网友:
V星自动上电一般都是F71882 71889坏

网友A:
后面的简述太简单

网友B:
Q40这里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0这里是在什么位置?

错了。Q44.

网友:
自动上电IO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简述太简单

第一次发有点乱。。。还有一张换好IO的图片都没有上传。

网友:
V星喜欢用蚂蚁公司的IO   自动上电几乎都是IO问题,,,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张是不触发  更换io后可以触发但是复位灯不亮 也就是有时钟复位 而不跑码 拆了com芯片后跑马解决!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张是不触发  更换io后可以触发但是复位灯不亮 也就是有时钟复位 而不跑码 拆了com芯片后跑马解决 ...

Com芯片坏的还真多啊。。

网友:
看到自动上电我都 先放电或强制关机。看还自动上电不,再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