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07-29):
昂达945GTC有复位·不·跑码怎么修,换过9202

网友:
怎么就知道换9202,呀,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9202,复位灯闪,一般是供电,串口芯片,IO,网卡,BIOS,桥的问题,你看着检修吧

网友:
是  什么故障    不跑马还是   没有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要是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换南桥啦。。。GB就是爱坏

网友:
这板子 先刷BIOS

网友:
注意内存插槽和北桥旁边的6.3、1000的电容

网友:
太过粗糙了 你这样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