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拆机装内存以后,鲁大师跟HD TUNE检测c7 crc接口错误计数

楼主(2015-07-29):
因为这个是老电脑了,特别是最近内存老是不够用,今天早上拆机(第一次拆机)装了内存以后,打开电脑然后鲁大师检测就这样,我又去下载了HD TUNE检测也是,我就拆开来把硬盘数据线拔下重插,到现在那个值也没变化,但是还是提示警告,请问怎么处理,谢谢!我是个超级小白,希望说的简单易懂一些,拜托了!真的谢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我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嘿嘿,上传好了,麻烦大家帮下忙

网友A:
硬盘应该有坏道吧,建议你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应该有坏道吧,建议你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看看

我这边维修的都比较坑,因为我这边我物价也是变态,收入就很低,2年前去电脑店叫他弄个硅胶收了我100块,清理下风扇收了60块,我都不敢去了

网友:
麻烦知道的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机子是全拆的话 给你做清洁 加硅脂 收100快 真的不算高,。

网友B:
你下面那张图明显是250硬盘啊         标题是说的内存什么的。 搞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还有报错的地方你截个图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那张图明显是250硬盘啊         标题是说的内存什么的。 搞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还有报错的地方你截个 ...

我上面说了啊,说我装了内存以后,鲁大师就提示硬盘损坏,C7的,是你没认真看还是我表达不清楚,报错的图我也发上去了,C7,蓝色的那个。

网友C:
没事,这个值只要不变化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噢。好吧,将就用吧,反正都是老机子了。该淘汰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好吧,将就用吧,反正都是老机子了。该淘汰了的

我草怎么删回复啊,网络卡了一下了多发了2个,求删除啊,我没灌水啊。。。有权限的麻烦删除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事,这个值只要不变化就不用管了。

好像没变化,一直都是32,但是有强迫症怎么办

网友:
没所谓的一个数值,如果在意可以清一下硬盘SMART,其实不用理了!通常是硬盘线接触不好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变化,一直都是32,但是有强迫症怎么办

可以清下SMART就好了。

网友:
数值不变就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