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楼主(2015-07-29):
cq40 开机capslk灯闪4下,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刷BIOS也不行,怎么回事,这种情况换个显卡就能好,请问下有谁遇到跟我这种情况一样的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芯片组的

网友:
如果是AMD 的话,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如果是Internet的爱坏BIOS,AMD的爱坏北桥,

网友:
看灯干嘛   AMD干北桥   inter嘛  你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测下显卡北桥1.1V电压出来没

网友:
楼主修好  分享一下。。。。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芯片组的.AMD CPU也容易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intel的主板。bios和南桥已经被上家换过了,诊断卡不断跑2F。电流0.7几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