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我的万用表笔不一样

楼主(2015-07-29):
首先如果你觉得必要请先把你现在的表笔劈开目的是尽可能的把线留长点  或者你有更合适的办法能简单的把表笔线全部好好的弄出来 然后剪去露出绝缘线外的细线  到这就差一个主角了
钢针
修衣服的针或者十字绣的针 看你实际需要的了   我个人用了好几个最后感觉十字绣里面的那个大号很好用 能尽可能的晒进绝缘线里面一些是有很多好处的 这个就留着你们慢慢体会吧   当然就算是大号钢针它依然还是比表笔细太多太多了它和别的针一样还是有个很细小的尖的
直接把针尖戳进木板还是别的什么既能不伤针尖又能承受和阻挡针的穿刺然后拿固定好的针的尾部对着表线中心的多股软导线中心部分强制压进去
针留出来的部分大概1厘米就好了

我这有都用了好久 感觉真的很不错 把原来的表笔弄掉了所以新的笔尖轻了 正常的丢下表笔那点重量根本就不足以把针尖弄坏 而且整个过程没有使用焊接 也就不存在腐蚀表笔导线的情况  针和表笔导线接触那么紧密还能出现接触不良?
况且有很多表笔都是用着用着就莫名奇妙的和导线分离了  这样就绝不会随随便便出现莫名其妙的事件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一根针,或者现在买尖头的表笔

网友:
之前在某宝上买元件的时候发现了带弹簧的针,买了一对焊到表笔上,又尖又有弹性,挺好用。

网友:
直接焊一根针

网友:
表示打磨中

网友:
焊针很简单的

网友:
  怎么不焊啊?

网友:
别说了 维修多年了就不信手头上没有不带笔的表线   弄跟大号绣花针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对味了

网友:
焊根大头针,简单省事,用多少年了

网友:
缝衣服针比较好 ~~

网友:
楼主直接插在导线的多股线里,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绣花针的飘过,杠杠的

网友:
新万用表的表笔的确测量时不好用。

网友:
主要还是防止表针脱落。采取点措施总是好的。不拘一格

网友:
直接买个现成的比较细的那种 就好了啊!也就10块钱左右!

网友:
打孔不错,原装FULKE的表笔打不动

网友:
大头针的飘过

网友:
我的万用表针是绑了个缝衣服的针,太费电池了,所以也改成外插电源(路由器电源9V 600MA),从此再也不担心电池电压不够而测量不准了

网友:
自己动手改制工具是维修员必备的基本功,DIY就是常态

网友:
我是直接梆上一根针

网友:
这样弄太复杂了吧,直接焊一支针上去就OK了

网友:
焊一跟针上去不就妥活了?

网友:
缝衣服的针方便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