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认独显

楼主(2015-07-29):
现有一台HPg6的机器,拿来时不亮机,加焊也没亮,散热管堵死了,现在又换了一个显卡,能亮机了,但是认不到独显,测了下供电vga-core和1.0v-vga电压在刚开机的时候会出来1秒左右,然后就没了,之后测量开启信号,发现这两个电压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也是开机时出来一下,就没了,此信号从南桥直接发出,刷过好几个BIOS,桥也换了,不过这个开启电压还是出来下就没了,导致显卡没供电,自然认不到独显,有哪位高手遇到这个情况的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现在有好多机器 换了 显卡和桥  都要刷BIOS的

网友:
你们没仔细看吗,换过了,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换个显卡试试吧。。

显卡换过了啊

网友:
强制拉个开启电压看看

网友:
那就打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撒

网友:
应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看看开启电压那条线上是否有零件坏了,短路了

网友:
显卡没焊接好,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