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5-07-29):
海尔R410 触发不上电!广达的主板,待机0.01 按开关后变成0.02,SUSB# SUSC# 没出。RTCRST#    +RTC_CELL  前面信号都有EC 换了  程序刷了  南桥也换了  把susb susc 断开也没出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5-8-2 18:25):
已经修好是SRTCRST#电阻坏了

QUANTA SW6 (2010-05-25) REV A1.pdf

网友A:
EC的待机满足没有,供电,时钟,复位,LID,还有RSMAST#,桥那边供电,时钟,复位,BATLOW#信号

网友B:
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CCDSW3_3,8、DPWROK,9、VCCSUS3_3,10、BATLOW,11、RSMRST 查过没?桥有无收到PM_PWRBTN#?没有查EC的条件。

网友:
开机的条件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VCCRTC,2、RTCRST#,3、SRTCRST#,4、32.768KHZ,5、INTVRMEN,6、DSWVRMEN,7、VCCDSW3_3,8、DPWRO ...

SRTCRST#  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这个不对  现在好了  谢谢了  理论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满足没有,供电,时钟,复位,LID,还有RSMAST#,桥那边供电,时钟,复位,BATLOW#信号

按照这个去查吧,再查查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TCRST#  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这个不对  现在好了  谢谢了  理论不行啊

也是桥的复位信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RTCRST#  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这个不对  现在好了  谢谢了  理论不行啊

ICH9以后的机器增加多一个RTC的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CH9以后的机器增加多一个RTC的复位

SRTCRST# 有个20K 的电阻,但是测量是好的20K刚好,但是一端有2.9V,coms电池2.9V 。但是一端只有0.6V。直接找了个1k的电阻,这个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TCRST# 有个20K 的电阻,但是测量是好的20K刚好,但是一端有2.9V,coms电池2.9V 。但是一端只有0.6V。 ...

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再换桥。可能是桥内部RTC电路有点不良。

网友(2016-05-17):
详细细节木有,学不到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