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好的Y470拆机 无修 主板

楼主(2015-07-29):
主板一切正常,拆机无修,NVDIA显卡 500元
散热块+风扇 50元
打包包邮
QQ:42378212
显卡

网友:
我这有个Y470的笔记本主板不稳定,找我修了N次了,第一次是不触发,结果检查是温控的问题换后正常了,用了三个月又掉电,最后是显卡问题换之好了,现在又有问题了,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掉变

网友:
有无ab 壳 y4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