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1ST放COMS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5-07-29):
有吧索尼SVF153A1ST,板号:DAOHKDMB6D0,放COMS电池开不了机,只要拿电池出来再放进去就可以再开机,可以用一个月这样,现在又返修

网友:
没人回呢

网友A:
单用适配器能开机吗?最好检测一下ACIN和BAT_IN#这个信号

网友:
要不刷一下BIOS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适配器能开机吗?最好检测一下ACIN和BAT_IN#这个信号

是主板的电池,不是本本的电池,

网友:
有根据没,一拿主板电池出来就是放一下电,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BIOS我看了,别人说刷了以后开机会很慢,我也没有编程器呢,唉

网友:
拿掉cmos电池,插上外接电源,看rtc 3V有没

网友:
如果是CMOS电池,那就看一下RTC电路是否都正常呀。

网友:
电池电压够不

网友:
是不是桥片有问题呀

网友:
自已啥都没有,你不如送给专业的维修人员,冒烟了你就赔大了

网友:
现在不是RTC电路就是南桥咯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保护隔离不过 直接连19V过去可以开机正常 但是电池不充电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5-09-03):
我今天一个也是coms电池放电可以开,过一会就不行了  9系列的集成cpu和南桥的  图纸都没有

网友:
查电池有没有电,接口电压对地阻值和tcvdd电路有无元器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