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00A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29):
集显供电不出来?

网友A:
查CPU 内存工作条件 看是否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 内存工作条件 看是否过内存

cpu坏了,换个i5二代上去,亮机了。还有就是这机子烧了两个cpu了,一开始没怀疑cpu,没想到又把cpu烧坏了。

网友(2015-09-26):
我今天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开机电流到0.2左右不动也不出CPU电压,不知会不会也是CPU问题,又没有这种CPU试

网友(2015-10-31):
我有一个不出CPU供电。。。

网友(2015-11-30):
LZ 有K500-B96的BIOS 吗

网友(2018-03-25):
烧CPU  这么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