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

楼主(2015-07-29):
技嘉G41MT-S2PT第一次开机正常。不拔掉电源。正常关机。然后再开机。就反重掉电重起。再拔掉电源线。接上电源线。就能正常开机。维修IO旁边822排阻坏。

网友:
技嘉也开始坏822啦

网友:
能上图就好了

网友:
技嘉822也成通病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但是看兄弟们说是换其他版本型号的BIOS,,我刷了一个,结果好了,,难道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IO旁边的822?????????????上个图啊 兄弟,,这个822是连接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
IO旁的822?没图纸,LZ如何修的?

网友:
要是用图来解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