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求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图片那些花点,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屏幕
图片

网友A:
好像是屏幕背光有问题
不是,我手机拍的不清晰,就是屏幕上有一点一点的花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屏幕背光有问题
不是,我手机拍的不清晰,就是屏幕上有一点一点的花点。

网友:
屏幕贴着膜啊,揭掉看了没

网友:
看着好像是屏幕亮点吧

网友:
是雪花点吧?检查一下行频和场频的电容。

网友:
屏线或是屏

网友:
背光或者频现有问题,你可以拆下来重新插下频现,背光拆下来洗干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