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4X 电信版进水触屏不灵

楼主(2015-07-29):
华为4X 电信版进水触屏不灵
先去掉如图五脚保护点,
在连接这两个点。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手机。留着备用

网友:
大神咋不说一下原理呀,也好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推荐一个图片处理软件给你吧 isee,简单易用

网友:
好厉害的技术,秒杀问题

网友:
楼主,修手机的高高手啊

网友(2015-08-30):
师傅我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什么原理  有图纸么   是无供电么

网友:
图上连线的点是去哪里的啊

网友(2015-10-12):
感觉还不错
楼主厉害啊

网友:
请问楼主 触屏失灵管用吗?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这种屏幕失灵、还没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