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又来了,两块一样问题的板子,。老问题 就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29):
板子拿到手上1个月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大家一起帮帮忙。  两块板子修到现在问题一样。
板子通电,不跑码,摸IO发烫 ,换了个IO, 不烫了。依旧不跑码,量各大电压,CUP只有12V 别的电压 没有, 找图纸看图纸,换CUP供电管理芯片 还是无解,最后找到是CPU供电前面的PU320的八角芯片坏,发芯片换上,cpu供电出来了,怀着兴奋的心情插上小喇叭 半天没有听到开机的声音,,,,,一阵无语,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 继续看图纸还是无解。刷BIOS 无解 ,然后上网查发现这块板子有个通病 南桥容易坏, 果断换南桥。 然后 还是不跑码,都快疯了。板子上各大电压都正常。大家帮我看看什么毛病,谢谢了。

网友:
看看,时钟和复位信号正常不,在测BIOS,有没有CS信号!我估计CPU有供电,但是没有复位!或者北桥有问题引起无时钟或复位给CPU造成不走吗!好好查吧,只差最后一步了!

网友:
有没有时钟,复位,电池有电没

网友:
这个主板修了很多,还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这个主板大部分IO或者南桥坏,还没有遇到供电出问题的。。。

网友:
台板就的不容易啊。 笔记本修多了 台式机不会搞了

网友:
这板子修太多了,GB桥换过很多换就好

网友:
重新做桥,估计你没做好

网友:
看看CPU座子后面是否有断线 氧化的地方

网友:
CPU座,重新植下

网友:
楼主缺少的是耐性,遇到这种故障如果客户愿意出价修的话,你可以投入时间查查各测试点正常与否。

网友:
我有一次类似的经历:怎么折腾都不行。最后是BIOS跳针插错位置了。
不知对你有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