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开机 4声报警~求解~

楼主(2015-07-29):
G460 开机 4声报警~求解~ 屏幕 就开始自检,红 ,白 ,蓝 ,绿。。。那样的~上电  到 1.5V  ~求解~

网友:
南桥直接秒杀!

网友:
换显卡 检查显卡供电

网友:
1.5v  理论上应该是到显卡了,查显卡相关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杀南桥      我最喜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先干了 显卡~貌似 一样还是报警~听师兄的  直接干南桥~  直接就好嘞~

网友:
主板便宜,修不好就换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