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换错电阻导致的加电不亮

楼主(2015-07-29):
G405的板子,进水,5V的供电烧坏,也有一个电阻也烧坏,电阻的作用是ENLDO_3V5V,就这一个电阻,导致的机子加电不亮,开机电流0.,21,持续3秒左右,掉电。原电阻是499K,换了个100K的上去,待机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开机不亮,掉电,换了个330K的好了,谁来给解释下原理!!!!!!!!!!!就是个开启信号啊

网友:
上个图给看一下吧,是不是这个电阻是分压用的啊,开启ldo的,你换的小了,估计分压不对了,所以就不对了

网友:
   要看它是不是分压电阻啊

网友:
分压不对吧

网友:
串联分压的,肯定不能随便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