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o8 刻录不起来疑问

楼主(2015-07-29):
顾客nero8 刻录数据 刻不起来,1%停在那儿不动。以为光驱坏了,挂到我机子上一切正常2个机子都是WIN7 64位  nero8使用上有什么诀窍吗?

补充内容 (2015-7-31 09:08):
问题已解决 把硬盘模式改成ATA

补充内容 (2015-7-31 09:09):
想了我3天MMDDB

网友A:
你把刻录的倍数设置的小一点。

网友B:
先模拟刻录一次,决定各个设置.....

网友C:
硬盘缓存要够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刻录的倍数设置的小一点。

试过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模拟刻录一次,决定各个设置.....

模拟刻录一次就不会浪费光盘是吗?已经浪费了大量光盘 失败后光盘一道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缓存要够大才行........

C盘放的100G 肯定是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刻录一次就不会浪费光盘是吗?已经浪费了大量光盘 失败后光盘一道圈

不浪费光盘..........

网友E:
重装系统,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装系统,就会好。

与系统无关 是硬盘模式

网友:
学习了。我是用的ner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