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第7脚电压测试的疑问,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5-07-29):
今天修了块华硕P5KPL-C /1600的主板,此主板可以开机,但不稳定有时重启死机,确定是主板问题引起的,分别测量其各大供电,内存1.84V,CPU1.27V
南桥1.5V,北桥1.3V,总线1.23V,基本正常,因只是不稳定,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但在测试内存PWM芯片APW7120时,发现7120除第7脚电压测不到以外其它脚电压都正常,每当万用表表笔接触到7脚时,电脑立刻黑屏,且此时测试内存电压只有0.5V,第7脚电压有1.69V,只有拔掉电源才可再次开机,复位没用。
该板的桥供电也是用另一个APW7120控制上下管产生的1.3V,同样测试第7脚会黑屏,确定没有人为短路,而且在开机的情况下只要用手摸下7脚同样会黑屏,内存立刻无供电输出,其它供电正常。电路图如下:

怀疑APW7120不良,更换另外一个正常的,情况依旧。
经实际跑线发现,该板没用装Q3,第7脚直接接一个16.9K的电阻到第8脚,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测试第7脚电压会导致黑屏,内存供电无输出,是不是华硕此主板设计上不够完美,还是主板还有其它的问题,记得在其它的板上测7脚电压不会有这个问题,请坛内高手帮忙看看,另外主板不稳定,如何下手维修,还请老师傅们分享下维修经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首先申明我不是高手,我是小小白,7脚可以认为是芯片工作条件开启脚,相当于en,此脚电压不能低于1V,低于1V关闭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7脚是该芯片的开启脚,如果电压低于0.4,芯片就会关闭的。电压高于0.4以后开启芯片

网友:
如果不稳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7脚连接的电阻及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A:
该故障看似元件不良引起,内存供电偏低,应大于1.9V,可重点查C6、C7及自举电路C2和D1,建议直接更换试机,测试7脚时由于万用表的内阻拉低了7脚电压所以导致供电关闭,请检查R5是否不良引起开启电压偏低。

网友:
6楼回答的完全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故障看似元件不良引起,内存供电偏低,应大于1.9V,可重点查C6、C7及自举电路C2和D1,建议直接更换试机, ...

万用表测试7脚时供电立刻关闭了,内存电压降为0.5V左右,但7脚电压此时有1.69V,按道理1.69V是符合其开启条件的,况且另外一个APW7120是桥供电,也是同样的问题,两路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所以我怀疑这块板设计可能有问题,按道理不应该关闭内存供电才对。

网友:
有再测试过另一块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也是用APW7120,测试第7脚同样会关闭内存供电,希望手上有使用APW7120芯片主板的师傅帮忙测下7脚会不会关闭内存供电,如果会那可能就是这样,只查找不稳定的原因即可。

工作不稳定的板修起来也是棘手的问题呀,各位师傅们有何高见,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试7脚时供电立刻关闭了,内存电压降为0.5V左右,但7脚电压此时有1.69V,按道理1.69V是符合其开启 ...

正常工作时,内存为1.8V  15A,电流留经L2电感,电流以磁场做功的形式储存电能,然而做功是有损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7脚 OCSET人为短接后APW7102不工作但7脚仍有电压且低于1.8V的原因

网友:
找下7脚的来源嘛,看下是怎么产生的  确定电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