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0i 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5-07-29):
联想 B320i  来的时候开机闪一下就黑屏了,换5930后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就黑屏,进安区模式可以到桌面,重转系统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显卡已换,这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这下在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集显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显卡问题  换一个

网友:
修好记得分享哦

网友C:
为什么不先刷资料试试呢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显卡供电。

网友E:
说明显卡出现了问题

网友:
万恶的通病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可能显卡被你做挂了

网友:
这好像有通病,记得时CPU旁边有个八脚AP1530换了就OK了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了,换个全新的显卡试试吧

网友:
先软后硬 先易后难 。排除BIOS后,再查显卡供电,小电压。不行只能再换新的了。

网友:
官网的驱动试过么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  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可以先刷下BOOS!!!

网友F:
记得好像就是你说的当5930爱坏吧 修过几台 一换就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好像就是你说的当5930爱坏吧 修过几台 一换就好呢

我修了两台都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我这台也是, 显卡驱动装上去,就进系统黑屏。。。2台了。

网友:
集成显卡看看,还有显寸

网友:
就是显卡吧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装WIN7 不装显卡驱动啊  也可以用

网友: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机器 *脏话*了  这机器毛病太多了 操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吧

网友:
CPU座旁边5930爱坏,先换一个试下

网友(2015-09-04):
这个机器修的怎么样了,修好了吗?我现在的机器故障和你一样。

网友:
第一刷刷BIOS  第二显卡及供电   最后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不①定是显卡问题,我遇到过联想这个问题,打官方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1.5V拉过去就好了

网友:
装显卡驱动黑屏  大多情况下 我换显卡都能好

网友:
是显卡有文提吗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G:
带不带电视卡,电视卡上面有没有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不带电视卡,电视卡上面有没有跳线

不带,已经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刷资料试试呢

已经刷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   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集显的问题。

集显供电正常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  换一个

显卡已经换过了

网友: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显卡出现了问题

不是显卡的问题,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通病我知道,但是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装显卡上去黑屏。不知道什么通病啊

网友:
这个机器要在官网找驱动。装系统的时候显卡驱动取消掉,否则你装多少次黑多少次!XP的WIN7的都一样

网友:
请问这个5930可以用别的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替呢

网友:
驱动不要装啊。一装就会黑屏,去官网找驱动

网友:
显卡坏掉了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才修好一个这机器 换了个5930

网友H:
用官方的显卡驱动呢?试过了不

网友I:
我遇到过B470 只要装了集显驱动进系统就黑屏的   是集显问题换了CPU好了

网友:
驱动安装顺序不对,或者显卡坏了!

网友(2015-10-04):
5930     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官方的显卡驱动呢?试过了不

安装的纯净版系统,用官网的驱动,都不行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 再换个试试

网友:
全套BIOS刷一下,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那是供电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B470 只要装了集显驱动进系统就黑屏的   是集显问题换了CPU好了

人家说的是一体机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去官网下吧,不行就装安装版,慢慢装驱动

网友:
楼主这机子的bios有没有备份啊  急需啊 上传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用鲁大装下显卡驱动,以前见过两个华硕装显卡进系统有声音,其它的就没了,用鲁大一驱就好了,而且我在官网下的也不行,驱动精灵根本就发现不了显卡硬件,只不过我没见过联想有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屏蔽独立显卡用集成的试下

网友:
我有一台装系统进系统黑屏是换 apl5930好的

网友:
先确定几个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有通病

网友:
那个八角管子你换了吗   经常坏

网友:
有这BIOS吗?LZ

网友:
cpu 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