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Z510 充电过一会就出来个ACOFF

楼主(2015-07-29):
一插电正常开始充电,五分钟后,自动断掉适配器。查了一下,过几分钟EC就发出来ACOFF,这样就断电了。插电池这样。不插电池不会有问题。充放电管理芯片换过。问题依旧,怀疑EC误控,或者EC收到了哪个指令造成 ACOFF 为高电平。。。十在整不明白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补个图片吧。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看一下,检查一下电池的检测信号,温控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有块主板也是充电几分钟ACOFF 就成高电平了 适配器断开 用电池电压了

网友:
充电 电路很难搞 一般叫客服 用一样就行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不行你看下bat_ovp这个信号

网友:
若是pu103装了的话你可以查下这个电路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5-09-04):
查一下充电边上的小电阻子类的 昨天我修一台三星充不了电 就是有个22欧的电阻变成200欧

网友:
我有一台这本,现在故障是,单独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池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