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进水成功案例 二修机

楼主(2015-07-29):
收到一客户机,拆机过后,发现是二修机,也是进水机。仔细看了一下主板,上家动过的地方发现在掉件的东西,首先用万用表打了各大对地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侍机正常0.1 安,带正电压3.3正常。用表测开关,电压3.3V按下开关,被拉低,说明天按开关起了触发作用,说明触发电路正常,接着去测IO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再测下BIOS与IO 没通讯,这时可以判断IO坏了,更换IO后还是不触发,再测与BIOS这时发现能讯了一下又没,取下BIOS ,从刷了BIOS  情况还是一样,接着查了BIOS各脚对地值,正常,通电测试发现BIOS 2信号不对,仔细检查了二脚 发现BIOS  2脚处有一个电容,与地了相接了,后来看了图给纸发现此处无电容,取下此电容,按触发键 触发成功, 完美维修联想B460

网友A:
楼主好厉害  这都修好了  学习

网友B:
这种人为故障都能修好,了不起呀

网友:
这种问题好少  但也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为故障都能修好,了不起呀

我修了一个星期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  这都修好了  学习

修了一个星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为故障都能修好,了不起呀

修了一个星期啊

网友C:
待机0.1A是正常的?明显待机偏高。还是给你个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1A是正常的?明显待机偏高。还是给你个赞吧。

0.01A不是的0.1A整错了

网友:
不管修了多久,客户接受就好,有银子挣就OK。

网友:
楼主NB     人为的不好修啊

网友:
明显的上家报价客户没修,人为故障了

网友D:
人为故障都搞的定,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为故障都搞的定,楼主厉害

只能慢慢找啊,没办法,

网友:
恩,楼主修的不错,我还以为是通病来着!

网友:
不是     IO  换了,发现BIOS 二脚数值不对。结果多了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