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开机卡OGO

楼主(2015-07-29):
卡的时候键盘就不起作用,接U口的还是老样子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可论坛里边还有说是北桥的,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南桥,加焊。

网友:
卡logo排除外设 拆掉声卡 网卡 读卡器芯片如果还卡  那就南桥问题大点哦

网友A:
要是在 南桥和北桥来说  南桥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 南桥和北桥来说  南桥的可能性更大

通病北桥  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
R23 的通病是显卡 或者BIOS 试试

网友:
这样情况 最先BGA南桥或者换吧 没必要想那么多

网友:
都有可能,南桥的是大家一致认为的。

网友:
R23一般北桥啦,不过这板子加焊的时候容易变形,要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