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560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7-29):
求Y560独显BIOS 版号: DAKL3AMB8E0

BIOS刷了N个了。每次都报这个错误、、U换了P6200不行 本来是I3 380的 换I3 330也行 求高手解决方案 感谢
机器原故障是温度高,我换了散热器依旧,于是换U,装驱动之后重启就不显示了。刷回原来的BIOS也是不显示的。之后各种找BIOS未果、、按F1会直接掉电,但是电流还在1.8左右徘徊,屏已经不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15-7-30 15:45):
求助合成的BIOS,赏100分

补充内容 (2015-8-1 09:24):
机器修复 是显卡问题 屏蔽集显立马重启就不显示了 必须刷了BIOS才显示 然后我直接屏蔽掉独立显卡 之后能显示了 但是还是报错 刷回原来的BIOS就不报错了

网友A:
官网这样说:开机自检时,报“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
请检查并拔出所有的外接设备,如存储卡,读卡器等USB设备,同时,如果您有自行升级过硬件,请复原后测试;如无效,请开机并进入BIOS设置,按F9恢复默认值后,按F10保存退出,关机再开机测试;如依然无效,请您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这样说:开机自检时,报“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
请 ...

我也是维修者哦

网友A:
还用原来的380行吗?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IOS版本不匹配才会报错的。

网友:
又是BIOS啊

网友C:
找个高手帮忙分离下官网BIOS 试试

网友D:
之前也有几个修好前面的问题然后出现这问题    没弄   给客户了。

网友:
但是维修费是给了的!!

网友E:
CPU微码BIOS未识别导致的,去找个p6200正常用的本子bios提取微码刷入此BIOS可以解决。。

网友F:
显示之后,主板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G:
有没有拔掉CMOS电池,放电试试。EC的BIOS刷过没有?有的说刷EC程序好的。试试吧。

程序成对的刷。
把原来的散热器换回去试试。

网友H:
进BIOS 按F9  再按F10  搞定。

网友I:
楼主搞定了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原来的380行吗?

用380依旧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IOS版本不匹配才会报错的。

但是我没得原版本的BIOS哦
刷回原BIOS就是不显示哦
请问楼主有这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高手帮忙分离下官网BIOS 试试

也是哦 我去找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有几个修好前面的问题然后出现这问题    没弄   给客户了。

这机器原来是能进系统的哦 就是温度高 现在直接进不了系统
所以交不了差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CPU微码BIOS未识别导致的,去找个p6200正常用的本子bios提取微码刷入此BIOS可以解决。。

请问如何提取?
又是如何刷进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之后,主板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测量过。

电压都OK 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拔掉CMOS电池,放电试试。EC的BIOS刷过没有?有的说刷EC程序好的。试试吧。

试了哦 放电依旧的
EC BIOS成对的刷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搞定了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还没搞定 搞定一定跟大伙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BIOS 按F9  再按F10  搞定。

恢复出厂F9 再按F10也是哦
不行哦

网友:
主板供电以外外设

网友:
外设问题???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但是我没得原版本的BIOS哦
刷回原BIOS就是不显示哦
请问楼主有这个BIOS吗、

这机器BIOS坏得少,我手上也没有,只是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修亮后就是报CPU错,后来换了个BIOS才不报的

网友:
BIOS芯片换个看下,我也碰到这种过。刷死都没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BIOS坏得少,我手上也没有,只是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修亮后就是报CPU错,后来换了个BIOS才不报的

BIOS芯片我也换了 依旧哦 而且开 DISCRETE GRAPHIC重启直接不显示 一定要改成下面那个才能显示 进BIOS一切正常 一旦报错之后提示按F1 F2的时候,按完F1重启直接黑屏了。。不显示了

网友G:
不知道用外接显示器能不能进系统?要是能进,到网上搜下CPU刷微码的方法。工具网上也能下载到。BIOS程序再找个。刷CPU微码试试。microcode 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用外接显示器能不能进系统?要是能进,到网上搜下CPU刷微码的方法。工具网上也能下载到。BIOS程序再 ...

感谢
机器 外接也不能进系统
要不 也试下刷个微码

网友:
高手下面处么弄,分享一下,谢谢。

vfpwm 发表于 2015-7-29 21:141 W% M6 c/ m2 e5 ^
CPU微码BIOS未识别导致的,去找个p6200正常用的本子bios提取微码刷入此BIOS可以解决。。

网友K:
不会合成哟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合成哟帮楼主顶一下

合成能解决么

网友:
到百度搜索,有教程的。很简单的。   搜  CPU刷微码。先打开一个BIOS文件。再按教程操作,软件是中文的。步骤也不多。就像是给CPU打个补丁。再把保存的BIOS程序刷回去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
这个我还真的不会...请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提取?
又是如何刷进去的呢?

用BIOS工具提取BIOS微码,AMI和AWD的工具不同,在纯DOS下提取解压…可以在百度上搜搜,当年刷图拉丁微码可行,还有775板子改771志强CPU认不到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提取?
又是如何刷进去的呢?
现在正在讲远程刷BIOS 专治各中不服,没讲到的想用的BIOS怎么改 老师免费帮改完 发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提取?
又是如何刷进去的呢?
这个你只能换同型号的CPU试试了

网友:
用原厂BIOS刷,BIOS版本不对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对导致的

网友:
bios问题 很多

网友:
蛋疼的BIOS

网友:
遇到这样真的好头痛。楼上的弄好了没

网友:
Y560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修过几台了

网友:
搞定了宣传出来啊,经验很宝贵,分享价更高

网友:
显卡问题应该之前就不良了,之后你折腾了半天显卡彻底坏了,影响你的思路了

网友:
多看图纸问题都在里面

网友:
多积累经验 看看

网友:
BIOS 刷了几天不行,考虑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之前的问题高是不是显卡照成的?

网友:
刷一个白名单的BIOS?

网友:
BIOS 上传了吗? 怎么没看到呀,,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换回原来的U,重新装系统。OK.

网友:
你把独显摘了试试。

网友:
bios 不匹配吧 回复一下出场呢 F9

网友:
如同上了不一样的无线网卡一样BIOS报错         楼主可以找个联想机器拆下来的CPU试试

网友:
最近也是遇到多台Y460 560 机器这种故障

网友:
主板id不对哦

网友:
一般机器都是一个问题的,搞了不好,那就是你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这样说:开机自检时,报“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
请 ...

这个方法应该行,上次碰到一台USB报错的修好还是报错进去改改就行了

网友L: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问题解决了哦 显卡问题 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翘起来就OK了 用集成显卡

网友:
看看小电池有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