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修机 我修我修我修我修我修修修

楼主(2015-07-29):
  老鸟快来调教小鸟
               HP511  上电0.85 不动      怎么让才能让她动起来呢? 买棒棒糖?
   BIOS 刷过 各大供电出来了  脱完衣服了.....
         接下来我蒙了!φ(≧ω≦*)♪

黄建520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通病啊   CPU 换过没有?  换过就是通病了

网友:
没换过 CPU是好的 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啊   CPU 换过没有?  换过就是通病了

没换过 CPU是好的 试过

网友:
这个电流就一定要干桥?新手不动 我想查电流 第一次接手一部机

网友:
灌水? 怎么灌水了? 难道新手就不能发帖吗 不懂就不能发帖吗? 你凭什么说我灌水?

网友B:
是 AMD的吗  ? AMD 北桥U都是爱问题的

网友:
真是日了狗了 灌水?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我发这个帖子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手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不是每个人都从基地出来的

         最后干桥  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AMD的吗  ? AMD 北桥U都是爱问题的

修好了   感谢大【迅维】提供的各种资料 让我们没机会去基地的人可以自学!

网友:
换一下51117,最好把图纸发出来,还有你测量过的地方。

网友:
直接换桥呗

网友:
511的一般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