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 开机到0.37 掉电

楼主(2015-07-29):
IBM X220I 开机到0.37 掉电  一直循环   BIOS 刷过 南桥换过CMOS 电池换过 都不行   CPU 电压已经出来了  其他电压都在瞬间是正常 的  温控电路也正常   求指导

网友A:
看看主板上面的小保险丝,都找到测量下。

网友B:
掉电还可以重启    缺电压吧。 IBM 缺电压掉电很快。不是很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还可以重启    缺电压吧。 IBM 缺电压掉电很快。不是很好弄。

难道只能换主板吗? 哎  明天去跟客户商量下 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上面的小保险丝,都找到测量下。

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 CPU 电压估计也不会出来了 3B 5B电压没有  3P也没有

网友:
手上有个u56烧了换了个亮机用了几天0.67掉电反复

网友:
桥供电,3B  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