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C15 图纸

楼主(2015-07-29):
求清华同方C15 图纸  主板浸液 不开机   清理后能开机  但不能识别电池 电池确又可以用的    求图纸 版号也是C15

网友A:
论坛目前没有  TB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目前没有  TB问下吧

淘宝也没有呢   机器太新了  哎都快到手的钱呢  估计没戏了

网友B:
tb要是没有 只能找个类似的参考维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要是没有 只能找个类似的参考维修了

修好了  换了个472 排阻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换了个472 排阻好了

可以分享下维修过程

网友:
新机是不会那么快有图纸的,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下维修过程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电池能用 但是未检测到电池  我查了下电池接口的检测电路 没有点位 没图纸 只能瞎跑线路  电池接口的俩个电感 跟EC 附近的一个472 排阻相通 正好清理之前是EC 附近进水了  活马当死马医  直接在 K42板上找个472 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