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电流跳变到1.3到1.4

楼主(2015-07-29):
一开始开机跳变到2.0几后又掉到1.3,1.4的样子感觉到不是内存问题就是不过显卡吧,因为客户看着只能先报价才开始拆裸板测,先是换了内存不行,然后就烤显卡吧,烤完以后发现电流跳变还是一样,说明不是内存和显卡不过了,那就感觉奇怪了,看电流跳变应该可以亮的呀,仔细看了看裸板上的料发现无线网卡边上有一个pr274电阻氧化了,那就直接换掉吧,此时觉得应该真正的问题找到了,却发现电流还是一样,又觉得不正常了,于是用表针刮了刮电阻引脚量了一下原来烧断线了,断了一点点还真不好发现,飞线连上终于亮机了!正好有这个板号的bios也上传一下吧!

Y460 版号:DAKI2AMB8D0 REV.D EC.zip

Y460 版号:DAKI2AMB8D0 REV.D.zip

网友:
能用红圈标注下吗? 图片看不清楚是哪一个

网友:
虽然有误判 不过最后还是简单修好

网友:
出乎意料呀

网友:
楼主这个是显卡的1.8V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看来以后这种电阻换掉还得跑一下线

网友:
这机器我也是修的烂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事,差点去做显卡,看了楼周文章受启发了,位置差不多,14.318晶振旁边的电阻腐蚀,很不明显。再次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