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开机偶尔掉电

楼主(2015-07-29):
DELL N5010开机偶尔掉电  INTEL 的 独立主板   风扇换过  清理过了  显卡加热过了   没有加焊   有时用一天都没问题 有时开机进系统就掉  说真的最烦就是这种偶发性故障机器  求指导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2个 bios一起刷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也有可能供电,显卡也会,还有可能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