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的电容10V2200uf可以替换成16v 1500uf的吗?

楼主(2015-07-29):
耐电压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容量小了700uf。不知道问题大不大,手上现在没有差不多的电容了。

网友A:
可以的,大换小容易,容量不差太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换小容易,容量不差太大就行

差了700uf,真没问题?

网友:
最好换大的,到时候会烧电容,烧其他电路

网友:
没事的,你16V 才是重点

网友:
不要纠结,看看那些山寨电源,3路主输出滤波各凭一个1000uF的电解。耐压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即可。

网友:
显示器220的 我都试过了  可以的

网友:
楼主是想用16v 1500uf 的来代换10V2200uf 的,耐压是足够了,但是容量小了不少,临时代换的话还行,如果要求长期稳定运行的话建议还是把容量换大些的,容量大小决定了给后级负载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

网友:
不行  大于等于都可以

网友:
电源的电容量最好是一样的,容量大了会造成电压提高一小点,小了电压波动大!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理论来说的话,是电压值相等,耐压值正负百分之20,。。。

网友:
用两个并联不就行了,16v 3000uf

网友:
其实,耐压值选得高了,可能出现“隐疾”。就像人感冒了,往往会发烧一样。一种症状对应一种表象,没有了这种一一对应关系,医生的诊断就没法正确的做出了。换句话说,10V的耐压电容,其他地方故障才会引起它的烧毁,你现在把它换到了16V,此时即便其他地方同时故障了,16V的电容可能根本不烧毁,你还能正确做出判断吗?(——所幸的是,原图上并没有用16V的电容来做,我们也才得以知道电路的故障原因)

有句话说的好: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

网友:
只能大换小  不能小换大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
绝对可以的

网友:
一般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一般可以,......

网友:
不行的,容量不够

网友:
肯定不行,容量要不小于被代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