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021

楼主(2015-07-29):
这些英文看不懂,帮忙解释一下电路图原理谢谢

网友:
我的脖子不好,看不到,能放正大家看看吗?

网友:
这是一个CPU供电芯片,采用PVID的方式开启供电,是什么机子里的?

网友:
这个很难看得清……

网友:
建议到迅维学习,你那个大概就是VCC供电,还有个EN开启,和GOOD电源好信号,接地看不清写的什么,还有就是几路输出了!当然我也不咋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