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RTL8103T

楼主(2015-07-29):
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网卡芯片RTL8103T可以用哪种芯片代换?现在遇上一台Dell 5010的笔记本,网卡短路…… 找不到同型号的网卡芯片,鸭梨山大

网友:
不可以随便换的哦,脚位都不对,只能同型号兑换

网友:
貌似真没啥能换的

网友A:
可以淘宝买通用网卡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淘宝买通用网卡模块试试

在国外 淘宝太久了……

网友(2023-11-14):
急的话,直接改就可以了,把笔记本蓝牙的usb引脚飞线出来,接一个usb网卡,然后网卡飞线

网友:
找差不多的查下定义 声卡网卡定义一样基本就能用

网友:
大佬们 这是15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