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_5521P待机0.020A,触发到0.000A故障

楼主(2015-07-29):
主板上只有北桥修过。待机3V5V正常,1.2V待机也正常。按下开关后待机变成了0.000A。这个时候测公共点有19V,EC待机都无。
+3VALW来自芯片6237的PWM电路输出,电感上无电压

查芯片工作条件6脚19V,7脚5V,14脚4.9V,17脚2V,电压都正常,换过电感后端的电容和芯片。后继无短路

网友A:
短路保护了,重点差报复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重点差报复隔离

公共点电压有19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