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杂牌LED电视有声音不显示。

楼主(2015-07-29):
开机白屏或有时灰屏(边缘有光)按键灯有反应。屏上什么都不显示。接有线有声音画面一直白屏或灰屏。请问哪里的问题?怎么弄。帮忙详细说下

补充内容 (2015-8-1 16:20):
楼主更新了几张拆机图片。

网友:
有时开机显示白屏。有时显示第二张灰屏。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先测试一下屏吧

网友A:
开机,插VGA和不插VGA看它灯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是屏或数字板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是数字板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是杂牌的,程序不好找,有的程序出问题也是这个样子!
还是点一下屏看正不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插VGA和不插VGA看它灯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是屏或数字板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是数字板的问 ...

我是搞电脑维修的。觉得这个电视外边去修不值得了。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搞。能不能详细说下怎么测试屏?
另外。我外接VGA。连电脑。灯应该有什么变化?灯只是按键时,按一下才会变成红灯。再按又亮一下红灯。接上VGA连电脑一样没反应。画面不变。灰时还是灰。白屏时还是白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搞电脑维修的。觉得这个电视外边去修不值得了。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搞。能不能详细说下怎么测试屏?
另 ...

这情况很明显是数字板问题了。插VGA没反应。

网友:
数字版就应该就是驱动板?,如果显示器不能显示LOGO,那就有可能数字版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很明显是数字板问题了。插VGA没反应。

能加下我QQ或微信吗。号都是29213080.我晚上回家想拆开看看。我怀疑会不会是排线松动。因为是机器是我妈妈从三亚飞回来时带回来的。拖运。。。你懂的。
还有个问题。你说插VGA没反应不可能是屏坏吗?屏如果坏了不是也可能有声音。没显示。开机也不出LOGO吗。而且这台电视,也没个品牌,也没个型号。会不会就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插VGA和不插VGA看它灯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是屏或数字板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是数字板的问 ...

能把你QQ或电话告诉我吗。晚上我想拆电视。想请你指导一下。

网友C:
感觉还是新的,飞一段时间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很明显是数字板问题了。插VGA没反应。

晚上回家拆了。看下图。 这个是机器上部连显示器的地方。就是你们说的驱动板吧?刚拆开时发现有点偏。我推好后开机,变成那白屏右部出现白黑交错的竖道。直闪。左部灰暗。有时也能亮成白屏。还有图我传不上来了。竟然限量。我没看到。
我还想问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有师傅在请加我QQ或微信。帮下我。在线等。292130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新的,飞一段时间坏的?

你现在在吗、电视是新的。没怎么用。也有可能一次没用过。拿回来就这样了。我还没告诉妈妈坏了。怕她老人家心疼。下面还有图。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单独测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屏幕是好的,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反之,驱动板是好的,需维修屏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逻辑板坏了吧,电视液晶屏不不容易坏

网友:
上面再拆开就是压的排线。不是可插拔的排线了。所以逻辑板不能更换。只能查找故障了。哪位大神指教下怎么用测量法去查找是屏坏还是哪个元件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