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LM-S2H 主板5VDUAL电路分析

楼主(2015-07-29):
5VDUAL检测电路在插上电时检测5VDUAL电压,如果5VDUAL电压有问题会导致Q31截止,使主板无5VDUAL输出。
原理如下:5VSB通过R2855上拉给Q361 C极,同时IO芯片输出高电平EUP_N信号使D72截止。5VSB通过R2856R2857分压得到3V左右电压,经C216电容延时送到Q361B极。使Q361导通,Q358截止通过Q14P_GATE为低电平,开启双路供电电路中的Q31导通产生5VDUAL
如果5VDUAL有问题时Q361导通,将C极电压拉低,Q358导通,5VSB通过Q358Q14后给Q31Q极提供4V—5V左右电压,Q31截止关闭5VDUAL
技嘉GA-MA78LM-S2H主板中无5VDUAL电压并不是什么二极管三极管IO的问题导致,而是C216电容不良,导致插上电后Q361很快导通,起不到延时作用,电路误以为5VDUAL电压有问题,从而关闭Q31工作,使主板无5VDUAL电压,后面的3VSB也没有。维修时将C216电容更换或者使用容量大点的贴片电容时行代换即可。

以上内容是来自徐总的技嘉MA78LM-S2H 主板5VDUAL通病分析。
仔细看了一遍电路图,还是有点不明白。请大家给解释一下。
1. EUP_N 如果为高,那么5VSB 会通过R2856R2857分压得到3V使Q361(NPN) 导通,Q358是PNP管子,也应该导通才对。
2. EUP_N 如果为低,那么Q361 B极和C 极的电压拉低。那么Q358是PNP 管子,那也是导通呀。
有点整不明白,大家给指点一下,看我是哪里错了。

网友A:
EUP_N为低
D72导通
Q361/Q358的B极都为低
Q361截止,Q358导通,5VSB经Q358流向P_GATE,Q31截止,没有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因Q361 B极需延时才能得到高电平,在延时期间,Q358的B极为高,Q358截止,P_GATE没有电,Q31导通,产生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如果一定时间内5VDUAL还没能正常产生(比如有短路被拉低),延时时间到Q361的B极为高了,此时5VDUAL为低,Q361导通,拉低Q358的B极,Q358导通,产生P_GATE高电平---Q31截止,5VDUA关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UP_N为低
D72导通
Q361/Q358的B极都为低

谢谢月饼老师,懂了。关键就在C216延时

网友C:
个人看法。实际上是C216与EC31的延迟对比。延时的长短取决于电容的大小。设C216的延时导通时间为T1,那么在T1时,EC321未达到延时最大电压5VSB,即Q31的4脚输出T1时不是5VDUAL(C326为1U,EC31为100U,以5VSB为基准100等分则T1时为0.05V),因此Q358截止,P_GATE为低电平。
如果C216延时效果不正常,即在初始状态Q361的B级直接加载分压后的电压,此时Q361的E级等效于0V,因此Q361导通后,C级直接被拉低,导致Q358导通,P_GATE为高电平。

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月饼老师,懂了。关键就在C216延时

这里设计C216延时电容目的就是为了达到5VDUAL电压产生与关闭早于5VSB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看法。实际上是C216与EC31的延迟对比。延时的长短取决于电容的大小。设C216的延时导通时间为T1,那么在 ...

分析不错,C216在这里损坏的话,Q31本身G级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工作,即5VDUAL不会产生,相当于Q361本身高电平导通时间有效值也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