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再现USB过流15秒保护,请看

楼主(2015-07-30):
           昨天拿到手的一块P5G41T-M LX V2主板,故障又是开机提示USB 15秒过流保护,,测南桥边上丙个排阻822和472的USBOC#电压为3.12V(论坛的兄弟说此电压只要有其名而无其实3V以上就算正常),两个排阻本身也没坏(都吹下来测试了),,打了所以有几组USB的供电脚和数据脚的阻值,,数据脚的阻值在545欧到565欧之间,,但是USB供电脚的阻值都会从几百欧慢慢跑到一千多欧(USB跳线插没插的情况下阻值都是一样),,有没有朋友出现过和我手中这块主板一样的问题?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1、后置USB的供电跳帽正常吧?
2、有那么多OC#信号。你都测完了?
应该没有吧。
如果都正常,考虑桥吧。

网友:
OC#过流保护有很多组的,最好一个一个的量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后置USB的供电跳帽正常吧?
2、有那么多OC#信号。你都测完了?
应该没有吧。

OC信号都有哪些  有这图片资料吗?

网友:
月师傅说了,大家可以不用考虑了

网友:
这个板子出现这个问题,,排除USB短路,跳帽插错外,,基本换南桥就好!!

网友:
打开点位图 很快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后置USB的供电跳帽正常吧?
2、有那么多OC#信号。你都测完了?
应该没有吧。

赵老师,谢谢你在百忙之中回我的贴,,USBOC01#和USBOC67#他分别在472排阻的1和4脚,,这两个脚的电压是1.6V,472排阻的2.3两脚都是3.12V和3.16V的电压。老师,你说的是这四组吗。。还有没有其他相关信号要测??能不能指点一下,再次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赵老师,谢谢你在百忙之中回我的贴,,USBOC01#和USBOC67#他分别在472排阻的1和4脚,,这两个脚的电压是1 ...

每一组USB都有一个OC
只是可能会多个OC连一起
有01 67
那23 45 89 10 11 12 13呢?

网友C:
点位图下载了,检查所有的OC信号。点位图我最喜欢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可以直接上BGA了。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USB过流检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组USB都有一个OC
只是可能会多个OC连一起
有01 67

再次谢谢老师指点,,这里USB OC#23和USB OC#45的电压都在3V以上的,,。还有点位图里没有看到89 10 11 12 13 呢,这样算正常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组USB都有一个OC
只是可能会多个OC连一起
有01 67

老师,我在点位图中一共就查到这4组的,OC 01 ,OC67。OC23。OC 45。。没有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下载了,检查所有的OC信号。点位图我最喜欢了

您好,老师,,我在点位图里查到OC信号,就只有那4组,OC01/OC23/OC45/67,基中OC01和OC67的电压都是1.6V,OC23/OC45的电压是3.12V和3.16V。。维修陷入困境中,没有思路,请求帮助,,

网友:
这种事是这样的,三个脚的阻值都一样,只有换SB了

网友D:
有单电阻分压的,822和472只连接了部分USB口的OC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单电阻分压的,822和472只连接了部分USB口的OC信号。。。

那你的意思是说,OC信号在这块板子里,不只这4组??可是我在点位图里查到这4组啊,,小弟不才,请指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老师,,我在点位图里查到OC信号,就只有那4组,OC01/OC23/OC45/67,基中OC01和OC67的电压都是1.6V ...

1.6v的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