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自动重启还有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电脑店讯  最近一段时间里,电脑经常自动重启还有自动关机,有时候几分钟 有时候几个小时,更有都还没有进入桌面又自动重启。并且自动关机后,有些时候电源指示灯还亮着,但是按开机键 重启什么的都没反应,得拔掉电源线重新插上,电脑自动启动。还有某些时候,放水杯在桌上的一瞬间 电脑有时候也自动重启,但是我大力摇晃电脑桌,电脑也没出什么问题,真是很费解,还有有时候关机变成重启,重装系统也这样。

网友分析问题的原因及解决:

    1、感觉是兼容性的问题,换一个操作系统试试,如xp,win7等。

    2、扣出主板电池放一下电,插拔一下内存、显卡清一下灰,在检查硬盘是否有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检修一下去吧。

    3、检查下插座,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换别的地方不会只有线路问题了检查下。

    4、电脑买了多久了,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在保修期内就去找商家。

    如果以上4项都不能解决问题,可以上迅维网发帖求助。

网友:
夏天用电量大。你看看您那里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
技嘉主板有故障几乎都是这样,修死我了都没有修出来。

网友:
有无固态硬盘吗、我以前也挨过

网友:
原因基本就锁定在硬件上了,与软件和市电没有太大关系。从CPU供电,内存供电等各路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换试试,再不行换南北桥,换IO,刷BIOS.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 了个  奇葩电脑, 什么看起来都正常,就是不能 动主机,只要碰一下,立马掉电给你看!! 用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运行时不能碰它。 奇葩   当时没有修,退回去了

网友:
电源换个试下。 有时便宜机箱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吧。。。。品牌大功率的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