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不良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5-07-30):
手中收来一台DELL 1420笔记本,还带原装电源,屏碎,电池无法用了。充不进电。也不能放电。换了一个屏,还不行,还得换码片。换好以后,总是有一个问题。声音不对,总有电流声。就像收音机没有台那样的声,非常刺耳,换系统,WIN7,XP,都试过了,换驱动,VISTA的也试了,XP的也试了。还是不行,我还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呢,关键是插上耳机也这样。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这个电源的要插两到三遍灯才亮,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于是找到一个电源的试了一下,世界终于安静了。但那个电源可以用。就是会产生电流的声音,估计要是电池可以用的话早就发现问题了。(电池也许就是让这个电源给充坏了)

网友A:
电源还能引起喇叭杂音?  头一次见  稀奇  供电不足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奇葩的问题,下次会留意

网友:
奇葩呀 不过戴尔的电源头带针确实要注意

网友:
DELL的机器这样设计确实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见到,谢谢楼主分享呀

网友:
接触不良有可能,电源旧了插头有氧化,看图中电源还用透明胶包扎过。机器年份高,电池坏了不足为奇。

网友:
滤波不良合金钢军火库鸡冠花军火库

网友:
电源引起的故障多着呢,遇到过t40 usb 鼠标不能用 是电源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不是原装电源引起触摸板异常的现象

网友:
呵呵,第一次见这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能引起喇叭杂音?  头一次见  稀奇  供电不足吗?

呵呵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大短路   公共电线路上的两个电容短了   我直接去掉  没补    结果花屏了    走了好长的弯路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滤波不好

网友:
也是醉了

网友:
DELL的 机器 最好用原装的试试!  这机器挑充电器!

网友:
DELL的有的机器要原装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大短路   公共电线路上的两个电容短了   我直接去掉  没补    结果花屏了    走了 ...

果然奇葩

网友:
碰到过喇叭有噪音  ,   更新驱动也没有  换了个老版XP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有遇到!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适配器确实出问题就是奇葩问题

网友:
  DELL 很挑适配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能引起喇叭杂音?  头一次见  稀奇  供电不足吗?

谁说不会,电源滤波不良就会

网友:
很正常的问题,跟人吃饭是一样的,吃的养份不够,你还想自己白白胖胖?

网友:
楼主很碉堡,修笔记本用客户的电源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奇葩问题,学习,谢谢了

网友:
滤波不好,杂音是干扰的吧,

网友:
这么稀奇的疑难杂症

网友:
这机器除了显卡问题,别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适配器里电容爆了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适配器里电容爆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Dell才回出现  用hp的电源都没法

网友:
可能为适配器整流不良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