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去保护问题

楼主(2015-07-30):
本人没有经过系统的维修学习,平时买些资料看看,显示起暗屏的问题经常能碰到,不是很明白所说的去保护排查故障,比如芯片去保护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排查出来是不是灯管的故障吗,我一般是用外接的设备测试每个灯管能不能亮,所有灯管都能亮我就认为灯管没有问题,暗屏原因在驱动电路上,

网友:
的确  排除灯管暗屏就是升压或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A:
他们所说的去保护,是让高压的反馈电路失去作用,这样就可以看出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灯管都是有两根线的,有一条就是反馈的线,如果是灯管损坏,就可以通过反馈电路通知高压部分的芯片,这样芯片就会关闭输出,导致暗屏,如果让反馈电路失去作用,就可以一眼看出来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灯管的问题那就可以直接看出来哪根灯管没有亮

网友:
好深奥,,我只知道灯光没 问题就是换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所说的去保护,是让高压的反馈电路失去作用,这样就可以看出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看一 ...

我也不太看得懂,有图说明就完美了

网友:
去保护是人为延时便于查找故障点,绝对不是为了试谁坏了,万一去保护失败,你还误判为灯管坏。外接灯管就能知道是哪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