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掉电

楼主(2015-07-30):
版号是820-3115-B  开机5秒风扇狂转不进系统  手摸桥SLJ8E 高温 从直球还不行
是BIOS或者其他的问题吗?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再说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开机很快掉电吗?还是要等一下 CPU的散热会好吗

网友:
我的a1370系统登录界面风扇狂转散热铜也很烫但进入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你的集显的吗?

网友:
显卡多吧、一般苹果显卡虚焊和坏也有。

网友:
资料不会,应该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