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80S 不亮机

楼主(2015-07-30):
lenovo v480s  版号LA480S MB 11283-2,最开始的问题是开机到1.2多掉电,在论坛里刷了几个bios,现在是不掉电了  但是不像亮的样子,0。01-0.77-0.90-1.40-1.45-1.46-1.50-1.60电流一直增加,不亮机,查电路各路电压都有了。集显供电没有,应该是cpu工作后才有的。现在没有思路了,都不知道怎么搞了,希望有修过的大神们给点思路,谢谢大神了

联想V480 LA480 MB 11264 RSD 0106 LENOVO V480.pdf

网友A:
先换CPU和内存,不行的话查查是不是铁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CPU和内存,不行的话查查是不是铁MOS管的问题。

这个管子是普通的复合管,没问题 cpu供电都出来了啊

网友B: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波形来判断CPU跑码没有。

网友C:
示波器查内存波,判断过了内存没有,看电流内存是过了。怀疑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CPU和内存,不行的话查查是不是铁MOS管的问题。

网友D:
换cpu试试,你的电流在1.4的时候估计是cpu热了,换换内存,在多找几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查内存波,判断过了内存没有,看电流内存是过了。怀疑显卡的可能性大。

没有示波器,不插内存的电流比插内存电流小,应该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试试,你的电流在1.4的时候估计是cpu热了,换换内存,在多找几个BIOS刷刷试试

是的  cpu有温度了,cpu换过了一样 三代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波形来判断CPU跑码没有。

大神 如果cpu没跑码,怎么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估计还是BIOS没有刷对,,不行就搞搞显卡吧。。。

网友:
过了内存没 一般是过了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