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拉不起电压

楼主(2015-07-30):
上拉电阻一端高电平,另一端连到三级管控制级,测低电平,然而测阻值正常,控制级对地不短,三个级也不导通,这种情况下,是电阻坏吗,感觉很奇怪,一般拉低是因为对地短路,或者阻值过大,三极管本身不像芯片的脚位会自己拉低

网友:
三极管NPN的 E极对地。B极0.几的电压是正常的。三极管导通了老兄弟 你可以去掉B极的控制电压看C极电压,这个时候C极电压是有的。你再接回B极控制电压。这时C极会没有电压。这样可以验证。三极管起作用导通了

网友:
如果是NPN三极管,如果E极对地,那么B级只需要0.7V就可以使C-E导通

网友:
信号被芯片拉低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该信号去的地方,,挨着换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高电平进过电阻, 没有其它的分路,那就如楼上的老师们说的,三极管一般都会有一端接地导致导通,使三极管控制极只有得到了一个钳位电压,前提就如楼上的老师们说的是N管,E脚接地,那看下三极管的输入极是否被拉低,如果是低电平说明三极管是正常的,如果不是那说明有问题了,三极管内部损坏或电阻增大。

网友:
NPN型三极管,B级控制电压低电平,那就是不导通的状态啊,C大于B   0.7V导通啊。你的低电平是不导通的啊。。三极管的E级是接地的,三个级不通那是因为B级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