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 开机跑00 9b 有时不跑码 维修

楼主(2015-07-30):
接到一块昂达G43  开机快速显示代码 00 9b,有时不显代码, 根据经验感觉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条件,供电 时钟 总线等,找到问题,如图
明显是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跑线,内存附近找不到上拉电阻,跑了好久,最后在南桥边上找到了,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如图

对地打阻值,发现正常的一条线是348,不正常的那条线是330,直接更换这个822电阻,结果一样,没有变化, 那么肯定是SMBCLK这条线被什么东西拉低了电压,
继续跑线到时钟芯片附近去找, 很快找到如图
一边连着总线 ,一边连着时钟芯片, 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再打了一下阻值348正常, 上电一路跑码显示,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给点下载分吧,谢谢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你参考这个时钟的PDF ,就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维修好。确实不错。

网友:
厉害!!时钟芯片 貌似我这不好找!!

网友:
台式机 很少有图纸的  一般只能跑线  加分支持下

网友:
昂达的板子不好搞啊,没图的,跑线都跑累

网友:
看来LZ又会为了找时钟芯片,发愁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 时钟那边有3.3  直接飞了根线过去

网友:
遇到过一块类似的,跑马是00-D5-D9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像这些 onda  soyo 3.4线的牌子 修复率好低好低!

网友:
图文并茂,贴子不错,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有类似故障,也有直接把时钟芯片的相连的脚直接挑起来修复的

网友B:
这个用示波器来修的话会不会更快些呢

网友C:
其实把时钟连接的线割掉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系统管理总线都是有连接到时钟芯片的。。。

网友D:
一般不都是接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进时钟IC么

网友(2015-12-01):
引用 网友C:
其实把时钟连接的线割掉也是可以的

信号线要找到割掉需要花费点时间和功夫,还是直接挑起时钟芯片与内存120 SMBCLK信号测试点本身对应相连引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都是接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进时钟IC么

也有些主板是接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示波器来修的话会不会更快些呢

修这种故障没有必要用到示波器,如果用的话,可以捕捉到SMS CLK和SMSDATA两个信号在同一周期内工作电压正常峰值比较情况。

网友:
很少碰见这种问题 厉害

网友:
这里时钟芯片本身损坏短路的话,推测也会造成时钟芯片连接内存插槽SMBCLK信号测试点中间的电阻在线测量本身内部阻值也会出现变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 时钟那边有3.3  直接飞了根线过去

直接拉3.3V过去的话,容易引起烧内存。

网友E:
内存的系统总线是时钟芯片发出控制吗?

网友:
跑线能力超强,值得学习

网友:
时钟也爱坏啊,表示不知道啊

网友:
时钟这脚断开 貌似也能亮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的系统总线是时钟芯片发出控制吗?

是由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内部发出到内存插槽119和120脚的,时钟芯片在这里只是起到接收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