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G41MX-Q3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7-30):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不仔细, 也查了好一回,磐正IG41MX-Q3 上电不跑码, 查没有CPU供电, 查UP1608电源芯片条件, 供电和EN, 发现EN没有电压,查EN的产生, 如图 有能力的大神 可以帮助分析一下, 我是直接换了Q28和Q29都没用, 最后才发现Q27是一个PNP的三极管,E脚没有电压, 按道理,应该上电应该直接有一个3.3V过来,把板子翻过来, 傻眼了,内存边上有一条明显的粗线烧断了,量了一下,正是橙3.3V到Q27的E脚 连线,直接连起来, 上电跑码.
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 一定要仔细,明显的外观故障,完全可以秒杀

网友:
注意细节啊。

网友A:
断线的地方看看!!这样的断线还是好修的!!

网友:
磐正有图纸?

网友:
这里PNP的三极管,E脚没有电压,如果是3.3V测试点到这个引脚中间断线的话,E级对地阻值也会变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的地方看看!!这样的断线还是好修的!!

应该就是内存插槽SPD供电测试点位置断线,同时内存SPD供电应该连接到Q27的E脚 。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一般修之前要反复看看,这样回省很多时间的

网友:
简单的流程说下,就是Q27控制极低电平来导通E C,使Q29导通,拉低Q28截止,使12V经过上拉限流电阻去开启pwm的EN.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呀

网友B:
疑问的是那根3.3V到内存的粗线为什么会烧断呢,导线不够粗?还是后级出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问的是那根3.3V到内存的粗线为什么会烧断呢,导线不够粗?还是后级出现短路?

应该是3.3V铜箔供电层线路宽度设计得太狭窄不合格引起的,如果是后级出现短路的话,同时3.3V测试点对地二极管档阻值也会短路,主板就会触发保护现象。

网友:
内存的spd连着3。3v,3,3v断了就没有上拉信号了

网友(2016-02-24):
细节觉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EN了就不大好搞了

有EN可以查下BOOT和FB引脚电压。

网友:
内存边上有一条明显的粗线烧断一般是连接 SPD引脚。

网友:
修到一块板,Q27 B脚高电平,按理来说低电平才对。跑线路好久,没找到Q26,请教一下。

网友D:
我刚修到一片,Q27,B是5V,E是3.3V,没有找到Q26

网友:
那个图纸哪里有,电源芯片是UP6219ak的,不是UP160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修到一片,Q27,B是5V,E是3.3V,没有找到Q26

可以去掉Q27本身直接飞线连接这个PNP类型三极管CE级焊盘位置解决故障,这样子操作目的是让这个三极管工作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