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挡d4,求思路

楼主(2015-07-30):
映泰g31-m7 te挡d4,测
内存的几个电压、南北桥电压全部正常

不正常的有以下几个电压:
总线1.35v(有点偏高吧?),pic复位电压4.3v(貌似也偏高)

其他都正常。

由于D4和内存有关,我还打了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思路了,求教高手!

网友:
电压有点高呀,但是内存你只测了供电吗?其它都没有测?SPD电压,VTT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基准电压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都测了,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准备换南桥!!

网友:
忘记说了,bios已刷

网友:
没形容完故障,不知道问题点,档内存  主要还是要检测内存部分吧

网友:
内存部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除了波形(没有波波),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