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不开机

楼主(2015-07-30):
开机不触发,测几路主供电线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现象,主供电电压正常,开机信号正常,测待机电压3V  5V电感,没有电压,这个待机电压没有其它的供电肯定就没有了,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1的第23VIN主供电脚,有19V正常,测主供电的控制信号第12脚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这个控制信号,芯片就不能工作的,

现在问题锁定在TPS5122112脚的外围线路:

12脚对地阻值正常,俺是个菜鸟只会沿着线路找,12脚的主供电控制信号是由PMH-7731598098提供,经过一个R903到此12脚的,测PMH-77竟然有3V;哈哈!

很像是PMH-77脚通往R903线路断开了,参照点位图细排查原来是此线在内存旁边的穿孔处烂断了,

飞好线后,通电测TPS5122112脚已有3V电压,装机开机一切正常,作为一个菜鸟修好一台电脑挺开心的,想与新手一同分享,高手见笑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机器为断线,开启信号由VCC3SW上拉,VCC3SW来自U61/TB芯片的61脚。

网友:
这机器是透孔的,进了液很容易短线

网友:
VV3M不是U28这个芯片提供的,应该是TB芯片提供的。

网友:
     羞得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怎么不贡献上来啊

网友:
这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
图纸呢——点位图呢……。

网友:
楼主已经是高手级别的了

网友:
技术挺好的!

网友:
图纸电位图那

网友:
没有EN导致不产生待机电压

网友:
回楼上的话确实是菜鸟,懂点皮毛……

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985-1-1.html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就好修了

网友:
联想ThinkPad T400点位图

lenovo T400点位图.rar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啊,一步一步的查到问题所在,我还在学,期待楼主多多发帖,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这也叫新手啊 那高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好像这个板子的穿孔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哎 IBM的板子就喜欢这样玩

网友:
有些简单 有些难

网友:
新手 是我这样滴!咋办!

网友:
多谢分享 加五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

网友:
这种思路应该不是新手了吧,飞线搞定,赞一下

网友:
就单独一个EN过孔不通,应该是主板潮湿吧,进水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