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开机掉电后无待机不能再开

楼主(2015-07-30):
IBM R52 待机0.054,开机后电流跳到2.00然后掉电,待机也掉到0.000了,再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了,必须拔掉电源接头,再插上才能有待机电流。
却电压么,怎么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5-8-1 10:19):
开机后不是直接跳到2.0A,而是一步一步跳到2.0后掉电,无待机了;重新插才出待机

网友A:
这修个毛,买块主板不就好聊

网友:
这种机开机就保护了,哪里肯定是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 5V电感滤波的电容都换掉就好了

对的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修个毛,买块主板不就好聊

那还有迅维网干嘛?那还去迅维学个毛线

网友C:
待机3 ,5V的电容换了再试

ddj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了,查一下3V,5V的后级转换或者查下温控电路呀。

网友:
2A 掉电应该是有短路了  IBM的 每组供电都有保险 看看有没有断路还是短路   老IBM 的3V5V 待机电容也经常有问题 可以换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3 ,5V的电容换了再试

待机时,3v,5v正常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