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han BoardView

楼主(2015-07-30):
Honghan BoardView使用教程  发给我好吗?

网友:
鸿汉点位图
D     快捷键查找零件
C     快捷键查找零件后面加.可以查脚位
E     快捷键查找信号
ALT+C 快捷键清除选择的脚位信息
ALT+P 快捷键显示元件
菜单上选择View上的Pin+Nail Map可以显示工厂测试点
菜单上T B是切换正面与背面
菜单上还有旋转放大上下左右等功能

鼠标滑轮放大缩小,或鼠标左击放大定位,右键缩小

网友:
真心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