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装键盘也自动打JF两个字。

楼主(2015-07-30):
华硕K53SV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电脑自动输出FJ两个字,我换了键盘还是一样。最后连键盘也不装也是
一样。我打值主板上键盘接口都是有几百欧姆的,无短路和开路。EC换过了。之前有点进水我都清洗过
了,还跟哪里有关?

网友:
EC换了  EC程序 BIOS刷过没有  老板

网友A:
我知道,想解决办法就来迅维学习,这中问题秒杀

liweichun123 -5 别不懂装懂!最看不起这样的人,5分直接砸.
卡.普 -5 维修遇到奇葩问题多了 不要以为修过一个以.

网友:
是电脑自己出来的字吗   ec有短路

网友B:
键盘接口 接的又电容吗

网友:
查一下键盘接口输出的数据线是否有是高电平的,如果不输出的话,代表输出的数据应该是全部低电平才对

网友C:
用U盘进PE会不会?装系统,刷BIOS,换EC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想解决办法就来迅维学习,这中问题秒杀

知道就说出来啊。。。

网友:
换键盘接口,ec,资料

网友:
看看EC有接其他的按键不    还要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 接的又电容吗

键盘接口,没有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U盘进PE会不会?装系统,刷BIOS,换EC撒。

进PE系统是一样的。

网友E:
都查过了 重点看进水的地方  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查过了 重点看进水的地方  有没有腐蚀的

腐蚀的地方都弄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键盘吧!!!!

楼主早就换过了,也拔开键盘试了,拔开都不行,还用得着换吗?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进水引起的,刷BIOS相信是不能解决的。如果换了EC还是一样,就得查键盘线到EC有没有什么元件接接 ,如果都没有,那就得考虑过孔的问题了。

网友H:
仔细检查EC到键盘接口中间的电路,一个个的比较二极体值

网友:
与键盘对接的那些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过,我的是EC短路了,是别人换EC的时候不小心把两个脚短接起来了,其他按键可以就是会连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键盘连件了,换个键盘吧

你扯淡吗 拔了键盘也是

网友:
查看下EC焊好了没有 有没有连焊的 键盘接口矩陈电路中的 小电容 小电阻 在查下主板有没有漏电

网友:
进水机就不要考虑时序了。拿放大镜好好照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想解决办法就来迅维学习,这中问题秒杀

你说 秒杀 你秒杀一个 我看看

网友:
屏码片问题吧

网友:
楼主 问题搞定没

网友:
仔细一点有进水。

网友:
一般就是EC的问题了

网友J:
换ec不行,一般就是板子漏电了,有排容没,干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换ec不行,一般就是板子漏电了,有排容没,干掉试试

换EC还是一样。没有排容的。

网友:
不要光看一个KB口,其它从EC出去的接口都要检测。

网友:
键盘接口对地的电容电阻都测量下,EC换了,仔细检查下会不会有连脚,

网友:
为什么不接键盘还会出现fj了,什么情况

网友:
j、f线路轻微短路造成。

网友:
键盘线路有问题有短,你看看每条线的阻值

网友:
对键盘接口个个引脚打值,应该会有几个引脚短在一起了

网友K:
哈哈哈,这个问题明显是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短路了,具体就是要找到串键的两个键连接的是哪两根信号线,然后割断了从EC直接飞线,就OK了,当然EC坏了也有很大可能的

网友:
认真量测下键盘接口引脚对地阻值,看可有点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还是一样。没有排容的。

那就是主板漏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三星的 不过是触摸板

网友:
是不是键盘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
IO芯片,接口到IO之间电路,

网友:
可能是线路板,漏电,要仔细查

网友:
进水造成,或是EC短路

网友:
楼主好了没 我的键盘不能用

网友:
把键盘接口拔掉就可以知道了
碰过好几个泼水的都是坏这个
因为里面清不到

网友:
查键盘排线接口排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主板上键盘到EC有短路的地方  或者EC坏

网友:
你进PE试试。。

网友L:
屏坏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ec  或者键盘接口  撒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想解决办法就来迅维学习,这中问题秒杀

别吹牛行吗,你会可以教下人家思路。不要告诉别人说你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早就换过了,也拔开键盘试了,拔开都不行,还用得着换吗?

人家说换了键盘,你没看到吗?不插键盘也输出这二个字母,要看完再回复

网友:
这种问题真要慢慢测量键盘和EC连接的线路,看看是哪条线路引起的。

网友M:
换EC啊 ,他 的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系统是一样的。

进PE也一样,我觉得就有可能是EC芯片了

网友:
EC坏了也可能。

网友:
找到连接,割断,看什么情况,如果好了,从EC上直接拉过去试一下
还不行,要换EC试一下了

网友:
换EC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仔细检查EC到键盘接口中间的电路,一个个的比较二极体值

这个是正解,应该有腐蚀或者微短的情况

网友N:
EC取下来 打下线路的阻值  会有惊喜

网友:
键盘 电容楼主都弄了,看看触摸板,BIOS吧,还有

网友:
看键盘旁有没有排容

网友:
EC -键盘线路问题,或EC损坏,不知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  期待

网友:
查一下键盘借口

网友:
应该是信号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
楼主试试测测信号线有无连线

网友:
进PE也会就再退一步看看在纯DOS下还会不会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O:
应该的EC那块的问题,原来我修过一个山寨的苹果机 是键盘乱跳 还以为是键盘的问题 结果发回来装上去是一样的,后来慢慢查电路 才发现EC那里短路了 结果断开就好了,你那个是进水,如果EC那里也进水的话 你可以取下来把焊盘洗干净在装上去试一试。应该就可以了。祝你好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EC啊 ,他 的嫌疑最大。。

请认真看帖,他已经换过EC了

网友:
键盘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的EC那块的问题,原来我修过一个山寨的苹果机 是键盘乱跳 还以为是键盘的问题 结果发回来装上去是一样 ...

没修好,客户来拿走了。可能是EC哪几个脚短路了。

网友:
吧jf的那跟数据线到ec脚挑起来看看还会不会跳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哈哈哈,这个问题明显是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短路了,具体就是要找到串键的两个键连接的是哪两根信号线,然后 ...

他不是说换了EC还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坏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不会吧,屏坏都有关系??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看的 在不行刷BIOS

网友:
接口数据线短路,这样和按键盘一样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取下来 打下线路的阻值  会有惊喜

和我想的一样,,EC到键盘接口有元件软故障!

网友:
ec换了,进水引起

网友:
进水的不用多想,围绕进水的地方找,EC和键盘口 啊,断开或打下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三星R478客户说开机状态卸掉键盘,然后就自己狂敲LLLLLLL的,我是小白,就朝着键盘接口想办法,摸到一个贴片电容有温度,摘掉好了。

网友:
键盘接口拆掉   酒精清洗   焊上去   准好

网友:
搞定没有   还没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    之前修过连键换EC好了       你这啥都整了还没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EC得问题,重点你你在好好检查一下EC到键盘的中间线路

网友:
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他不是说换了EC还一样么。。

他说键盘到EC中间断线了!我想有这个可能

网友:
查下图纸,看下键盘接口到EC是不是又断线,每个角都量下

网友:
前几天遇到键盘旁边的排阻进水了 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换EC看看奥多是ec问题

网友:
有没拆主板,是不是有进水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ec有没有腐蚀了

网友:
换主板OR换键盘

网友:
与键盘接口连接的排阻排容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 ecbios或者换键盘对接的电容。

网友:
键盘都是heec通着的,,换了ec还不行吗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EC换了 EC程序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主板键盘电路有短路或漏电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哟!

网友:
明显是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出问题了,你仔细查查,不要放过一丝蛛丝马迹。

网友:
楼主,既然键盘和EC都换了,我觉得你就查下EC到键盘接口这些数据线KSI和KSO有没有串键的?

网友:
我还以为中毒了呢

网友:
板层短路?把ec到键盘的线从ec处割断,直接从ec飞线

网友:
应该是ec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取掉键盘还是一样 那可能是键盘到IO之间的线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EC 和 键盘接口都有可能 还有就是排阻